困扰许久的锁尾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高兴啊

楼主(2007-12-12):
亚拓450SE 65MG*3 GY401+ 9257,(401用配套的双面贴贴在尾管固定座下)一直以来悬停时尾巴老是缓慢的向左移动(机头向右),油门、螺距、中立点、感度、皮带、尾推、都搞了个遍,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今天到台湾亚拓论坛找到一药方,病情与我的450一样,解决方法就是把401用橡皮筋困好,今天用绑扎带捆好,锁定模式起飞一试,以往的漂移的问题终于不在了.悬停一块电池,中间没动过一次方向舵,尾巴的方向一直没变,太高兴了。。。。。。希望对相同问题的魔友能有帮助。

网友:
这个其实不绝对,有的人绑了扎带反而不行,剪了就没事。应该是个装配的问题,陀螺仪跟机身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否则就会有问题。

楼主:
亚拓论坛的原帖的看发是:

停懸時偏移通常都是機體震動頻率與陀螺儀達到一個程度的頻率
讓陀螺儀誤以為中立點位置改變

上次我幫人家調整陀螺儀也有相同的狀況
結果兩條橡皮筋搞定
屢試不爽

网友:
到底是用橡皮筋还是用扎带捆绑,还是两个一起上.

网友:
我的配置和LZ 的一样,问题一样,也困扰许久了,能否在详细说说,拜托了

网友:
401自带的双面胶带海绵 减震滴~

网友:
双面胶就很好啊

楼主:
我用两根塑料绑扎带固定好(稍微紧一点就可以,这时候向下压陀螺仪还有双面胶的弹性)就解决了。原因我估计也和陀螺仪倒装有关系,原来正放置的东西,程序对振动的修正主要考虑正常安装(放尾管固定座上),倒置以后。振动的方向出现差异,当幅度大到一定量的时候,机头向右转,说明电机的转速是够的,只是陀螺仪的修正就出现了误差。

顺便说一下:我的401在贴的时候,从机尾看过去。401有的贴偏了,有一边要多出大概2mm左右。随401来的双面贴被浪费了没多的,所以没有修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振动对401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倒装和正装的401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我用的双面胶是超市里买的那种,比较薄,原配的还没用,有时间换上原配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根塑料绑扎带固定好(稍微紧一点就可以,这时候向下压陀螺仪还有双面胶的弹性)就解决了。原因我估计也和陀螺仪倒装有关系,原来正放置的东西,程序对振动的修正主要考虑正常安装(放尾管固定座上),倒置 ...

正装和倒装对陀螺仪内部是没有影响的,否则照你这么说飞机倒飞的时候 就不锁尾了?
倒装无非影响的就是装配,特别是亚拓450se尾管固定架的下面是空的,可能会造成双面胶粘的不牢靠,这时候就需要用橡皮筋或者扎带,但是也不能绑的太紧,不然的话双面胶就没有减震的效果了。

楼主:
没有粘不牢啊!不捆以前就双面胶贴着,手拿着401用力向下拉都拉不掉。不捆紧一点就慢慢偏尾,捆上就OK,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有没有专业点的魔友指点一二!

“特别是亚拓450se尾管固定架的下面是空的”  忘了说明一下,我的尾管固定座也是倒过来装的

网友:
我解决的方法也是橡皮筋 我是倒装。

网友:
橡皮筋是如何套在450se尾管固定架上的???

网友:
安装时一定要水平才可以,要和翼平面水平

网友:
停懸時偏移通常都是機體震動頻率與陀螺儀達到一個程度的頻率
讓陀螺儀誤以為中立點位置改變

我想应该是共震这方面的问题,两个频率相近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和位置应该没有多大关系............GY401是双感度的,倒着放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前是正装 就有楼主一样的问题 现在倒装后 问题就没有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