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自己怎么测kv值?

楼主(2007-12-12):
有谁知道,自己怎么测kv值?

网友:
用转速计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买一个光电转速表,最高可以测99999。9转。

网友A:
我是新手,是不是KV值就是......转速/分钟.......?

网友:
新手误入,无法解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是不是KV值就是......转速/分钟.......?
YES再加上一条,是一伏的电压来计算,电压和转速成正比,电压越高,转速就越高

网友:
rpm/V ,,,,转速就是KV乘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