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回中

楼主(2007-12-12):
装机的时候不是要让
舵机
先回中,然后再装上舵臂么。那要怎么让他回中?具体要怎么操作?谢谢了

网友A:
接上电自己就回中了

网友B:
 舵机接接收,开接收不就回中了啊

楼主:
那控上的摇杆都要居中还是油门的摇杆在最低?

网友C:
通电应该可以回中,但控微调要在中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