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怎么飞啊?

楼主(2007-12-12):
对头怎么飞啊,有什么要领,怎么一对头马上就完了,摔的个西巴烂

网友:
一样的飞,主要是找到方向,先上模拟吧!

网友:
技术讨论欢迎啊

首先还是如楼上二位所言,苦练模拟器,目前常见的对头练习方法有2种:

1. 起飞练习:无论模拟器还是真机实飞都是在飞机起飞10cm-20cm高度,从对尾状态转至对头状态,仔细观察飞机姿态,少杆量但要频繁的给与控制,先体会左右颠倒[即飞机的副翼]的感觉,熟练后再逐渐控制距离人的远近[即飞机的俯仰];

2. 高空练习:在三面悬停都基本过关的条件下,把飞机飞高些[6m-8m]和飞远些[15m-18m],从对尾状态转至对头状态,仔细观察飞机姿态,此时因为有高度和距离,即使错舵也还有时间来挽救[迅速转回对尾悬停],此法适合有基础有场地和视力较好者

网友:
对尾旋停(OK)---慢慢旋转一个角度-->直至侧面,练习侧面悬停;
侧面悬停(OK)---慢慢旋转一个角度-->直至对尾,练习对尾悬停;
侧面悬停指3面都OK

网友A:
可以用XTR的悬停练习...先练副翼,然后练升降..继续就是副翼+升降...一个一个通道加上去练.

网友:
苦练,苦摔,苦修。

网友:
看来只能一步步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教导继续努力中

网友B:
看样子我不上450了。。。因为没地方也没时间,也没视力
LAMA 飞飞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我不上450了。。。因为没地方也没时间,也没视力
LAMA 飞飞么好了

视力不好要小心了: 前些时候飞航线, 飞的远了一些, 突然分辨不出机头还是机尾, 而大约不到2米处就是一个高墙, 犹豫片刻, 果断收油到底-----炸机
我视力600/550, 一般不敢超过30米,  否则看不清姿态

网友(2008-02-01):
头脑要清醒,要简单。
呵呵,说说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XTR的悬停练习...先练副翼,然后练升降..继续就是副翼+升降...一个一个通道加上去练.

这个办法最实在,  基本功练好了, 其他的动作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
练模拟器练到飞机的姿态和手打舵形成条件反射,不需要大脑思考就OK了。

网友:
先要想好打舵方向,然后上机强迫自己那样打舵,坚持一段时间就ok,要知道我开始对头时,真想把飞机砸了.

网友(2008-03-02):
不用模拟器,用LAMAV3练习可以不?

网友C:
我是直升机新手 对头飞是什么意思啊 谁给介绍讲解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升机新手 对头飞是什么意思啊 谁给介绍讲解下呢

机机的尾巴对你,叫对尾。
机机的头对着你叫对头。对侧面叫对左,对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