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尺怎么用

楼主(2007-12-12):
螺距尺怎么用啊?可以上个具体的图吗?还有螺距尺的基准面应该和哪里对准啊?

网友A:
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给个链接你看看吧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网友:
螺距尺的上面于副翼杆平衡读取指针是的数就是螺距角度!

     长细的是怎样——我会用不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时半会说不清楚,给个链接你看看吧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很复杂的说....

楼主:
在这个链接里的图片里看,螺距尺的上边和副翼杆平衡是要靠眼睛目测的那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平衡翼尽量水平,目测就可以了

网友:
能否在这问下,主桨在没飞时的角度多少。。。
我的JJ设成负的度数时,才能飞一下就落下地,飞不起来了。 不知道怎么调这主桨。。

网友(2008-08-28):
回复 网友B:

目测个人覺的不太准...我每次量的度數都不同....

网友:
图为简易螺距尺,桨夹夹住主桨,刻度尺与希拉翼平行,读出刻度即可.

网友(2009-03-23):
挺好的啊

网友C(2012-01-22):
将副翼平衡杠放置水平位置,螺距尺夹在主桨上,调整螺距尺的刻度值,目测螺距尺的上边与副翼平衡杠都在水平线上,即螺距尺的度数就为测量的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