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180电机

楼主(2007-12-12):
我的小LAMA 飞行无力 换了电池无效,换了电机,效果显著改善.
听说都是退磁造成电机衰退,拆开旧的180电机,看看怎么个衰退.比较了一下手里有的180电机磁铁,没感觉明显磁力减退.倒是碳刷粉末搞的电机里到处都是.

哪位高人能不能判断下,180电机衰退的根本原因.

能不能用这用电刷代替碳刷来用呢?

网友:
你要是用最后那个东西来代替碳刷的话,一会儿你就找不到那个东西了。

网友:
把碳粉洗干净就行了

网友:
把电机的铜头(换向器)用金相砂纸打磨干净也会改善旧电机的性能.

网友A:
有刷电机性能降低很大程度上是铜头的磨损啦……看身边有没有玩车模的模友,借铜头机光一下铜头应该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性能降低很大程度上是铜头的磨损啦……看身边有没有玩车模的模友,借铜头机光一下铜头应该有帮助

网友:
这个电机好象我也有

网友B:
我用7.2V的电池接上四驱车里的电机前3秒没事后来就冒烟了
打开一看电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7.2V的电池接上四驱车里的电机前3秒没事后来就冒烟了
打开一看电刷没了

网友:
好帖1!!!!收益非浅!

网友:
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LAMA 180电机的炭刷,还是180的炭刷都通用的?
可以的话买Taobao上5元一个的180电机,把炭刷拆下来装在LAMA的180电机上用试试...

网友C:
还是无刷的好啊
不烦了

网友:
散热好,你的问题就OK拉.
在电机上面2个平面各开3各5MM的孔.或直接开槽,保证温度很低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无刷的好啊
不烦了

目前市场上, 好像还没有适合LAMA用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