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超微电直小建议

楼主(2007-12-13):
飞了一下,基本满意。只是电池插头太小,线和插针的制作工艺还不到位,有几次插电池的时候出现短路,幸好不严重,建议蓝箭更换大一点的插头,或在插针和导线的制作工艺上更精细一些。

我用的RD8000,需在四合一板上将升降和副翼插头交换,开关置于F档。蓝箭原配的晶体在开始飞的时候有跳舵,失控现象,一分钟后就基本正常,可以连续飞7-8分钟。

网友A:
谢谢!提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要求供应商对线材的品质保持一致和稳定!
您用的RD8000飞行,将会对更多的用同类遥控器的模友有指导和示范作用.如有模友用同种遥控器,还请您多多指导.

楼主:
今天换了接受晶体,是柯茨JR,跳舵、失控现象消失,估计蓝箭原配的晶体是F用的。

网友:
是的.蓝箭的发射晶体只能配用在FUTABA,TDF,E-SKY,HITEC等系列遥控器使用.

网友:
这么说HITEC6也能用?好.准备下手了

网友:
我没有用原厂带的晶体,用的是以前买蓝箭接收机的时候配套的晶体,因为那个晶体在我的其它飞机上很好用 所以直接拿来用了。我的是9X2。

网友:
刚买了RD8000但是没买蓝箭,贵--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要求供应商对线材的品质保持一致和稳定!
您用的RD8000飞行,将会对更多的用同类遥控器的模友有指导和示范作用.如有模友用同种遥控器,还请您多多指导.

请问RD8000能和哪种微型接受器兼容?谢谢

网友:
那我的是9x2  50点  晶体怎么解决  已经订货 不日就到

网友:
晶体上写得有了。比方说是47,那你的jr9xii就调到47。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