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保姆的不正常现象

楼主(2007-12-13):
详见下帖的21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9223&pid=2633194&page=1&extra=page%3D1#pid2633194

网友:
顶顶
看看有啥解决方法 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
解决的办法就是退货和返修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G2 In电缆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039
上面是我以前做的一款保姆,多人试用后没有你们说的这种问题,
目前重新改了一版,换了铝合金外壳,正在和商城联系,近期开卖,请大家关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根据您的描述,还不能判定问题出在那里,能否请您多观察一下,
目前看来锂电保姆在逻辑上工作正常,只要没接到G2通知,就不会跳转到下一组去

如果问题固定出现在某个接口上,可能是继电器或者4线插座接触有问题,
如果问题固定出现在某块电池上,请检查一下该电池的平衡线,

“发现第一片显示4.1伏还在低电流充电中,另两片3.6伏却充电完毕了 ”
请注意在一开始时,是否在G2上检测到3组电池的电压,并且有3个动态的充电指示条

“飞得不爽,大概两分左右就降低动力,很快就有气无力了”
说明动力不足,可能是电池不饱和,请直接连接G2充电测试一下

不管怎样,让大家使用得满意才是重要的,有问题都可以退换货的

喊句口号:
技术不行不算啥,服务不行就啥不是了!

有问题请短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行不算啥,服务不行就啥不是了!%P1p6m/g3r#o*g1O

之前出问题的时候, DN 都能检测出电压,充电保姆也能自动切换,第一组充电正常,二三组的二三片没有充饱就停了,电压4伏以下,还没切换到第四组我就全部停止拆下来拿回公司了

现在正在充重新排列的第二组,到目前情况都正常,二三片都充到接近4.2伏了。

网友:
我也试试单充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8-02-25):
充电保姆到底好不好,想买一台,充电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