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升降舵通道推杆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13):
控是RD6000,同是一个通道拉杆到是很好.请教下是电路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应该怎么修复?

网友A:
是不是程序乱了?进工程菜单重置一下杆的两端顶点吧。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
我回去恢复下出场设置是不是就行了?:loveliness:

楼主:
看来是有问题了!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在EPA调节中始终只有向上的箭头指示,拉杆不出现相应的箭头.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高人指点!

楼主:
好了!原来是我自己不小心动了电位器!
把电位器的位置复位就行了!在此感谢下5IRC论坛的辉戈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