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能调到吗?

楼主(2007-12-13):
我飞亚拓450,悬停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但看到油门最大的时候发现真十字盘有一点偏了,其中一个舵机行程要多一点,要怎么调才能搞到十字盘在那个位置都是水平呢?

网友:
到EPA里面所对应的通道看看

网友:
6EX确实很不好调,感觉除了稳定功能上就是垃圾。虽然我也在用

EPA看三个是不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调TRIM微调一动就会影响斜盘的一致性。

网友A:
呵呵 放心吧 6ex没有 sub trim这个功能

网友:
EPA可以改变舵机的行程。

楼主:
哈哈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以下的经验我是收藏5IMX模友的。
  个人认为,EPA的作用通常是用来调整舵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你的舵机行程都是一致的,具体的表现是斜盘都是水平的,数值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楼上所说的75%就同步了,下面说下EPA在实际调整中的用法:
1,找个小瓶子灌上水,让它留有气泡,这样就是个简单的水平仪了.
2,将其用皮筋固定在平衡翼上,首先调整升降的干涉,EPA通道选升降通道(FUTABA是2),将平衡翼放在与机身成90度的位置,然后油门中点,记住气泡的位置,然后分别推动油门最大和最小,调整EPA数值使高,中,低3个油门位置,气泡都能停在相同的位置,这样升降对斜盘的干涉就基本上没有了!!
3,现在调整副翼的干涉,EPA通道选副翼通道(FUTABA是1),将平衡翼放在与机头正前方的位置,然后油门中立点,记住气泡的位置,然后分别推动油门最大和最小,调整EPA数值使高,中,低3个油门位置,气泡都能停在相同的位置,这样副翼对斜盘的干涉就基本上没有了!!
4,一般经过这2个舵机的调整,就可以保证你的3个斜盘舵机行程的一致性,当你悬停时无论怎样动油门斜盘都能保证水平,不会因为斜盘舵机的原因使飞机发生偏转!!

网友(2008-01-14):
引用 网友A:
呵呵 放心吧 6ex没有 sub trim这个功能

6ex的“trim”就是你说的“sub trim”,只是6ex只能调1-4通道。

网友(2008-07-1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