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艇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7-12-13):
不知道26cc的汽油机装到80cm的O艇上会不会太大了?如果可以需要多大的桨呢?等待玩船高手解答

网友:
   同问,电的整不起呀!

网友:
不要速度,,不怕重,不盖船壳的情况下只要自己喜欢,当然可以装,用多大的浆看你用的什么机器,是模型用还是通用机,一班26CC的470浆

网友:
看一下我的快完工了

网友A:
是不是还准备在O艇前装上一对虾爪

网友B:
LS的艇是多大的啊?

楼主:
我的是海模专用的汽油机,用直径50mm的桨可以吗?速度又多少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准备在O艇前装上一对虾爪
 是的那是蝎子呀,等蝎爪做完了就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艇是多大的啊?

是120CM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海模专用的汽油机,用直径50mm的桨可以吗?速度又多少呢 ?

直径: 螺距: 内柱直径: 内柱高度: 内孔
70 MM    100MM  12MM         27MM            5MM    代号70103
72MM      100MM  12MM      27MM             5MM      代号72103
以上是3叶浆,要是用两叶的就选 ,  470    478    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海模专用的汽油机,用直径50mm的桨可以吗?速度又多少呢 ?

至于你说的50MM的浆是什么型号的?没有用过

楼主:
非常感谢dzrdfx 的解答,50MM我是说桨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