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 今天悬停时电机有停顿

楼主(2007-12-13):
今天悬停时
电机
有时一顿一顿的 450 6EX 好盈35A 怪了呀

网友A:
电池感冒

网友B:
皮带是不是毛了啊.

网友C:
电机线接触不良?

网友D:
有可能是有点失控造成的,我也试过

楼主:
电调会重新起动

网友E:
电调重启基本上应该是电池的接头有问题, 突然停顿一般几种状况:
1) 电源接触不好;
2) 皮带
3) 发射的高频头接触不好---短暂的失控
4) 其他和接触相关的

网友A:
如果是失控的话十字盘也应该抖几下吧。。换好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F:
马达进角换下试试

网友G(2008-05-30):
可能是电调启动了低压保护
你电池可能过放了

网友H(2008-07-02):
电机要坏 我也有过

网友(2008-08-10):
菜鸟 不懂 继续潜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