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控中点微调什么调?

楼主(2007-12-13):
FUTABA 6EXHP中点微调怎么设置?
            当SWSH 为1S时:1-4通道舵机是一个一个调的.
            当SWSH 为3S时:调1通道时  前方左右两个舵机同时动(一上一下).
     请问我想一个一个舵机调中点行吗?怎么调?

网友A:
哈哈 好问题  悄悄告诉你 这玩艺没有这个功能 不用费心了 sub trim  无
不过可以用eap来缓冲一下 看看 不好搞

网友:
6EXHP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好问题  悄悄告诉你 这玩艺没有这个功能 不用费心了 sub trim  无
不过可以用eap来缓冲一下 看看 不好搞

这位朋友6EXHP你用过吗?不要误导哦!
SWSH 3S    机头向前  1 副翼 CHA    2仰俯 CHE   6 螺距 CHP     EPA 最大 行程   D/R 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比率分别调到140%  和 100%   微调TRIM  全部调到0%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的,建议LZ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4#的1副翼2仰府6螺距指的是调什么?

请问4#的1副翼2仰府6螺距指的是调什么?
     在CCPM 时TRIM(微调)只有1、2、3、4通道没有6通道;1调左右既副翼(前面2舵机同时微调,一上一下) 2调前后既仰俯(三个舵机同时动,前面2舵机同相动,后面舵机反相动;3是调电机;4是调方向舵机。
     或者你说的是SWSH  CHA  CHE  CHP,也不对啊,当改变数值时:CHP舵机在中位时没变化,在最大(小)舵量时才有变化。 CHA  CHE与TRIM 1  2通道功能相同。

网友:
SWSH  CHA  CHE  CHP    CCPM模式
CHA有输入信号时螺距和副翼引起十字盘左右倾斜。2 不动,1、6一上一下。
CHE有输入信号时3个舵机引起十字盘前仰和后倾斜。1、6同时下 ,2上 (前倾斜)
CHP有输入信号时3个舵机同时动作引起十字盘上升和下降。1、2、6同时上(十字盘上升)
通过状态判断舵机是否连接正确及正反舵。估计你的连接有问题或舵机反向,仔细看说明书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我的舵机方向没问题:加油门时,三舵机同时向上,反之亦反;
CHA  CHE与你说的相同,不问题;
但CHP与你说的不对,油门杆在中点时(3点),加减百分量舵机没变化,
                                         油门杆在最高(或低)点时(1点5点),加减百分量舵机才有变化

楼主:
你有6EX遥控器吗?有的朋友试一下,不会是我的新控有问题吧?

网友:
用微调调到3个舵机一致了以后再重新量螺距

网友:
这个控就这点缺憾,将就用了,实在不行就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
我的舵机方向没问题:加油门时,三舵机同时向上,反之亦反;
CHA  CHE与你说的相同,不问题;
但CHP与你说的不对,油门杆在中点时(3点),加减百分量舵机没变化,
                                         油门杆在最高(或低)点时(1点5点),加减百分量舵机才有变化

网友(2008-05-09):
对 不能在CCPM下微调单个舵机,可以先用微调调好,再调连肝长度。虽然麻烦点,调好也照常能飞好,相比FF9的价格 还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