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外转KV值越大,同一浆产生的推力就越大吗?

楼主(2007-12-13):
做电固的话,用无刷外转好还是内转好???

网友:
错 !

要高扭力  低KV的  我的2212 KV1000的  还有2010 KV1530的

最好上外转子的! 扭力大  内转子的还得+减速齿轮~

网友:
如果是涵道的呢,那种KV值的推力比较足啊,我的涵道的KV是5200的,不过感觉推力没有什么力,呵呵,借楼主的宝地发个..........:loveliness:

网友:
有位高手写的,值得一看
《转贴》---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楼主:
哦哦~~~我的外转子电机 2350KV的,飞涵道~~~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文章很不错,普及电固知识,

赞一个

网友A:
4# 文章大部分对大家还是有用的,但是文章还是有些问题的,我不全部认同里面的说法。大家还是有选择的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文章大部分对大家还是有用的,但是文章还是有些问题的,我不全部认同里面的说法。大家还是有选择的学习吧。

没有考虑使用减速组的搭配?

网友(2008-06-04):
个人总结的总不回太全,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大家有什么另外的想法,应该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