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的控你们能用多久?

楼主(2007-12-13):
我用1300的充电电池大约也就半小时.

不知道是电池垃圾还是控耗电多!~~

网友:
我用6exhp 700mha的手机电池改的。能用3小时左右。LZ这个有点吓人哦。

网友:
这类控几个小时应该不是问题啊。我用华XX4号的控,也是1300电池,一天飞半个小时,可以飞一个星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300的充电电池大约也就半小时.

不知道是电池垃圾还是控耗电多!~~

绝对是你的电池垃圾,我1800GP,可以用6个多小时,没具体测过,或许还不止,

网友:
这么高级的啊~我都是干电池

网友:
我的ESKY的控确实比较费电,和T4VF没法比。

楼主:
唉,不过算了,我的电是3.5块一个的,应该是这么烂了,HOHO

网友:
电池垃圾,0404工作电流150-180m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300的充电电池大约也就半小时.

不知道是电池垃圾还是控耗电多!~~

楼主,差不多了,你是1.2V的8个充电电池吧?加起来是9.6V,完全充电了也不过10V左右,ESKY的控支持的是12V,你完全冲电,控上的
最后一个绿灯亮不长的,用30多分钟,正常,哈哈。要想长,改用11.1V的锂电吧,11.1v锂电完全冲电可致12V左右。。

楼主:
算了.玩一次,充一次,NND.~~~~`````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这个控的工作电流也就200MA左右。如果你的电池容量为2000MAH,那么应该可以用10小时(实际放电电流在整个放电过程中是不一样的,开始大些,放电后期小些。电线拉与不拉或拉的高度不一样,工作电流都有可能不同,这是因为高频负载变化不同造成的)。当然这是指理想状况下,实际也应该相差不多才对。我的控用2000MAH的镍氢电池,每天飞20分钟左右,可以二十天左右。

楼主:
今天去试.....充好电,实际飞行10分钟没电...证明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2008-04-25):
误解了楼主的意思近来了
我的控飞了一个半月,烧了高频头,现在闲置~~~

网友:
我用850的,半个小时也没问题嘛

网友:
电池用途: 通用充电电池 电池品牌: 骐源 电池容量: 2501MAh-3000MAh 通用电池规格大小: 5号 电池属性: 原装电池

这样的电池用控玩没问题吧?容量好大,而且也不贵,呵呵,11块多4个
规格:5号(AA)镍氢充电电池,是1。2V的

网友:
我的2300的飞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买一个遥控器用的锂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