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孤450皮带总是滑出来怎么办

楼主(2007-12-13):
初入黑鹰450,飞的过程中,皮带总是从那个涨紧轮(还是导向轮)那里跑出来。。。。飞一次跑出来一次 ,这样皮带磨损的好快啊。。。。
有什么好办法呢?大伙帮帮忙吧

网友A:
不会呀,我的也是黑鹰450,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是少了一个齿,才换了条皮带,你可以调一下松紧度来处理,在皮带平行处,轻推就可以碰上对面的皮带为易

网友B:
换带槽的压带轮或者干脆把压带轮去掉。

楼主:
谢谢大家 ,皮带调松就好了,飞了几个起落,没有见跑出来的

网友C:
太紧了。玩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