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9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7-12-13):
各位大哥 我的小9推油门 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从第5点走到第1点的 我清除了模型数据不行 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A:
按住MODE键再开机,里面有个选项可以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我按了MODE键开机 好象还是正常开机一样没有多出什么选项来哦 大哥能说得详细点不?

网友:
哦 我试出来了 是按住mode和end 再开机 有模式选择和油门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