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电视美国那种1500马力的涡轮发动机叶片很小很薄。

楼主(2007-12-13):
是70吨坦克的发动机

网友A: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吧.我看过探索频道的节目,都是用手一片片插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吧.我看过探索频道的节目,都是用手一片片插上去的.

是啊

网友:
请问那种叶片有没有空气冷却呀??

网友:
AGT一1500坦克燃气轮机——有图片!

AGT一1500坦克燃气轮机——有图片!

AGT一1500坦克燃气轮机

结构特点
该机系回热循环、双转子、三轴结构的燃气轮机。滤清的空气(37.8℃)经压气机增压后14.5大气压,474℃),通过回热器,温度升高到567℃。然后在燃烧室与燃油混合,燃烧后的燃气进入高压压气机涡轮,温度为1193℃,涡轮叶片利用从压气机引出的空气进行冷却。燃气经过高压压气机涡轮、低压压气机涡轮、动力涡轮膨胀作功后,温度降到590℃。废气在排向大气之前先经过回热器,温度降低到520℃最后从回热器顶部排向车外。动力涡轮的转速为22500r/min,通过减速齿轮,转速降到3000r/min,然后功率输送到传动装置。
该燃气轮机由压气机、压气机涡轮、动力涡轮、燃烧室、回热器、减速齿轮箱、燃油系统、附件传动箱、起动电机等组成。
    1.进气
进入轴向进气管道的空气由单级唐纳逊(Donaldson)"紧密薄片"惯性分离式滤清器和V-Pac屏障滤清器进行滤清。
    2.压气机
由低压级和高压级组成,结构特点为套轴式,高压级的管轴套装在低压级的实心轴上,两则的旋转方向相反。低压级是5级轴流,高压级是4级轴流和1级离心。空气由离心引导到径向扩压器,压气机的总压比为14.5:1。压气机进口前装有可变进气导向叶片。
    3.回热器
为固定式横流热交换器,由液压成形的多层A286不锈钢板焊接而成,外形呈圆柱形。轴向流动的空气与横向流动的废气在回热器中交叉传热进行热交换,60%功率时的回热效率为72%。回热器的中心部分是空的,其中放置了涡轮排气扩压器和减速齿轮箱。如果在战斗中回热器损坏,有1个可旋转的碟形阀可以使增压后的空气不经过回热器而直接进入燃烧室废气则通过1个扩张的通道排向车外。
    4.燃烧室
单管,切向涡管形。
    5.压气机涡轮
由高压级和低压级组成,两者均为一级轴流。高压级涡轮通过套管轴驱动高压压气机,速为43500r/min。低压级涡轮通过实心轴驱动低压压气机,转速为33500r/min。高压级轮叶片由从压气机引出的1股空气进行冷却,涡轮进口温度为1193℃。
    6.动力涡轮
二级轴流,输出转速为22500r/min。采用可调喷嘴,以控制动力涡轮的输出功率。叶轮外周有环形圈。为了减振,每隔5个叶片与9个叶片交替地在环形圈上切槽。
    7.排气
废气经过回热器后从发动机后部向上排出。
    8.减速齿轮箱
一级行星齿轮排,由动力涡轮输入的转速为22500r/min,输出转速为3000r/min。
http://www.defenseonline.com.cn/weapon/tank/fdj/fdj5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