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PPJOY之设置 感谢先

楼主(2007-12-13):
这里到底怎么设置啊 捣鼓几天不成 哪位用过的朋友帮个忙哦 谢谢!
我用的 FT06A+音频线+音频插件1.4 其他都好着 就是设置这里和G3里搞不好
要是有G3的设置方法就更好了 期盼好人帮助

楼主:
哇 原来这样上图啊   学习了

网友:
我用6000 super+音频线,设置如下。在G3.5中各个方向可以动,但通道映射比较乱,还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兄弟,你别用音频线了,听我的用并口线吧,很容量制作。我开始也用音频线,跳的厉害,现在OK了。

帖子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D7%F7%B7%BD%B7%A8

网友A:
楼上的兄台~为啥我按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D7%F7%B7%BD%B7%A8  这个帖子的方法做好了线,但是就是没反映啊。卡了好几天了。都有些茫然了, 介绍些经验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台~为啥我按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1816&highlight=G3%B2%A2%BF%DA%CF%DF%B5%C4%D6%C6%D7%F7%B7%BD%B7%A8  这个帖子的方法做好了线,但是就是没反映啊。卡了好几天了。都有些 ...

兄弟,你动手能力如何?有没有接错?
另外,PPJOY设置了LPT的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