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机可用的超便宜电机轴

楼主(2007-12-13):
好东西不敢独享。-------美国产圆白钢条
绝不是广告,诚心推荐。我买一下买了30根,硬度确实很高,再不怕电机断轴了。要换轴的模友可以看看。地址在这里:http://shop34621097.taobao.com/?browseType=#pagebar

楼主:
忘了说了,他那还有日本产的,硬度更高。你问老板就有。我也买了2根,看表面光洁度,日本的好像比美国钢高点。

网友:
硬是够硬了

但是白钢是脆的 容易断

超耐磨

网友:
太硬了不好,炸机容易断轴。

网友:
刀料,可以做车刀,以前做绕线机模具使用过,买不到合适的绞刀,就用它做车刀镗孔,镗过6.2深度45的孔;
还有一种材料:深圳那边叫油钢条,用来做小圆柱直线导轨的,规格很多,3-12都有,当然还有英制的,是无心外圆磨加工的,很不错;

网友:
VCD机里有的啊。可以拆来用滴

网友:
俺这还有两根呢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用,就是顶针钢(也就是模具用的)

网友:
VCD和DVD里面一般都有两根,花5块钱买个坏的光驱里面就有。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是3MM的

我用的电机轴大部分是3.175MM的,3MM是不能用的.

网友: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机轴大部分是3.175MM的,3MM是不能用的.

他那里从1mm到10mm都有,0.1mm一个单位。用3.2的,夹在电钻上稍加打磨就行

网友(2008-01-22):
VCD里面的滑轨做450的尾轴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