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辉盛MG995的朋友吗?

楼主(2007-12-13):
提示:

网友A:
我也想买,但不知道性能怎样?
 请用过的模友说说

网友B:
我用过一些
扭力很高,角度很大, 速度一般,精度一般,
应该是比较费电的吧
在不要求特别精度的大飞机上面用很合适,因为它在同等扭力舵机中是很便宜的
没见过扫齿呢还,因为是全金属地
装船上进水烧过一个,装飞机起落架摔碎过一个, 别的没坏过,很皮实

网友C:
这个舵机如果不懂,你可能还以为是数码的,因为也会发出很尖锐的芝芝声~~~就是慢~~精度一般,其他都好

网友D:
没有用过!

网友E:
耐摔还是可以的!但性能就不敢说好了,反正一句话,这舵机用在车上船上什么的问题不大,用飞机上就算了吧.宁可几个3003并起来用也不用一个995.

网友F:
我领教过,用jr的spcm设备,会大幅度跳舵.后来改了hitec的大力舵,问题解决.

网友G:
用在爬爬车上不错。

网友H(2008-01-22):
这个不是大脚用的么?
我的HL平跑原配的撞扫吃了,换了这个就再没扫过

网友I:
我在三条o艇上用的全是995,力大,但是大部分有抖舵现象

网友J(2008-03-09):
我用在90级3A上过,没遇到太恶劣的现象

网友K:
关于MG995的问题
MG995内部有声音一直在响 好象是舵机的电机在工作 遥控手柄不做任何动作MG995一直在响 吱吱声 吱吱声很少有间断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谢谢

网友L:
他的电位器不行 我用了一个俩月就挂了

网友M:
我用的是Flyermate D55.0数码舵机,还不错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O:
我的3个995.用了快3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N:
MG的只有995还可以,其余型号的都是垃圾.但995一定要用6V(5节电)否则会抖舵,有抖舵现象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E:
见识过"扫齿"的995了,又买了几个二手的995,据说没用过,只是装到机上试了一下,但我拆开后发现有一个舵机的铜齿扫了一部分,不是那种塑料齿轮的整个齿掉下来,而是有一个区域的齿都变细了,不用力的时候能带动舵盘,用力一点齿轮就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