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浆

楼主(2007-12-13):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浆!参数!9*7
有什么原因吗?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A:
价格贵、不好买、不好用桨保护器~~

网友B:
叶多不见得力大!

网友C:
三葉槳像真度高 性能跟二葉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D:
多葉槳選擇少~價格貴~效率低
但像真無價

网友E:
应该是桨越多效率越高吧?! 记得二战时的很多飞机都是从最初的3桨升级到4桨,喷火到战争结束时使用的型号好像都使用了5桨的设计

网友F:
支持6#看法,桨当然越多越好

网友D:
多葉槳相同轉速下無疑會增加推力
但我說"效率"~真的有增加嗎
還是會因為槳葉增加~彼此干擾
還請各位大大提出些解釋

网友G:
这个浆价钱好像也不贵,6块一个吧?

网友H:
 那浆比较容易断不好保护我是菜鸟

网友C:
前面架個鋁制的轉結頭..前面在套個鋁的或塑料的雞頭罩就好啦.. 一般機機降落不頭朝地.不會段地..我地190用地就是10*6的三葉槳

网友I:
偶的飞机也是3桨的, 8*6的

网友J:
要看发动机是不是吃 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