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攻M8*30盲孔牙

楼主(2007-12-14):
在45#钢件上攻M8*30盲孔牙,不太攻得进.丝攻易断.以前有用杭工的丝椎用来还不错,这次新买了一盒都报废3支了.
有好的方法或好用的丝攻介绍一下,谢谢先了!

网友A:
底孔钻6.9。需要充分润滑比如加油或WD40.
丝锥用机用丝攻,攻丝不能歪了!
遇到阻力要回退再攻入,力量要揉着丝攻的力度来,这个慢慢体会。
我前段时间攻了不下150个M8的螺纹孔。只断了一只丝攻,是因为用的太多磨损造成的。
一般8元左右的机用丝攻攻45钢大概可以攻100个孔左右。然后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B:
一定要有足够的润滑,还有遇到阻力马上退刀,清理铁屑后再攻入,慢慢来,一定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