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的问题

楼主(2007-12-14):
配C2尾座,锥柄钻夹头0.6-6mm/B10
配什么样的莫氏接杆啊?
莫氏接杆--2-12
?
钻夹头B10代表什么意思?
莫氏接杆2-12,2是不是代表莫氏2号,12是不是代表连接长度?
不好意思一下问了这么多问题,请各位高手耐心解答,多谢了.

网友A:
B10是配钻夹头的锥杆代号,其实你只要拿钻夹头去配就是了,10几元一根,各种规格统统都有!

网友B:
B10是钻接杆一头叫B10与钻夹头边接,一头叫MT2与主轴边接,你只看你的机床主轴锥是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C:
锥柄接杆的标准说法。锥柄接杆是两头锥度,2#就是指莫氏2#柄,配车床尾座或者钻、铣床主轴锥孔。B10指的是接钻夹头这一端的锥度,配合钻夹头尾端锥孔(也是夹头越大这个型号越大,夹持范围1-13MM的钻夹头是B16,3-16MM的钻夹头是B18)```这是一种自锁锥度。敲上又正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