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副油针调教

楼主(2007-12-14):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是用COOLPOWER 15%的油。OS50蓝头。请教一下 ,OS50的副油针往哪个方向是减小进油?一般是调到什么位置?
另外问一下,我现在主油针在1.8圈位置,是否正常?

网友A:
不同的油,油针调制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我是用COOLPOWER 15%的油

网友B:
副油针和主油针方向一样
CP 15% 1.8圈太大了

网友C:
OS50副油针一般按出厂设置即可,如果要调整,先松开油针固定螺丝,与其他油针一样,顺时针关小,逆时针开大,切记微调,调好后再上紧副油针固定螺丝。主油针的设定出厂一般在1.5 圈,1.8圈也不能说不合适,要视具体发动机的动力响应和排烟情况,调小一些也可,个人认为1.5-1.8均可。如果平时玩,建议主油针宜开得略富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