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幅油针的调教问题

楼主(2007-12-14):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是用COOLPOWER 15%的油。OS50蓝头。请教一下 ,OS50的副油针往哪个方向是减小进油?一般是调到什么位置?
另外问一下,我现在主油针在1.8圈位置,是否正常?

网友A:
自己试着旋吧 如果你一直旋 旋不动的时候就是关小 副油针旋掉出来了就是加大

网友B:
顺时针减小,反之大。顺时针拧到底然后退半圈就可以了。油针槽大概是水平位置。具体还要看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楼主:
有朋友说要将上面的螺丝松掉才可以调节副油针,但是我现在的情况是:顺时针拧不动,逆时针可以拧动。发动后不熄火。
郁闷啊!到底是怎么调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