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14):
请教:
想将一个螺母(钢铁的)的外径磨小一点,里面的内径磨大一点(螺纹不要了),并且在侧面打个洞,家里已由小电磨,和电钻了,不知要买什么样的钻头能实现这个功能。买个锉子,手工锉也行,不知买什么样的矬子?

网友A:
多大的螺母?太大不好搞呀!

楼主:
外径大概12MM,内径大概8MM吧

网友A:
那就用钻头加砂轮磨吧!

楼主:
请问
普通的钻头和砂轮可以吗?
还是要特殊材料的,想去商店买,不知买什么样的比较好。怕螺母太硬了

网友B:
直接把螺母夹在台钳上,按你需要的内孔直径用电钻打,外部一把钢锉就可以,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钳工的手艺,或者用电磨上的小砂轮打磨,不过不好掌握,还不如锉刀来的快。

网友C:
楼主要搞个套套 容易不过,内罗纹用扒的钻头钻了,然后螺钉夹紧上钻转,再然后小电磨磨外圆,这个合适您的套套就产生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