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的油机需要配那种舵机

楼主(2007-12-14):
50级的油机需要配那种
舵机
价格在300-500元左右!

网友A:
9255当然爽

网友:
你是指300-500买一个还是买全部?

网友B:
HITEC 625MG吧!偶觉得要么一步到位,要么便宜实惠!

网友C:
没什么特别的,只要速度和拉力够即可。
油门可以用S3003,另三个,如果是飞飞悬停S3001 可以满足。如果要飞上空,对舵机的虚位就有要求了,可以考虑S9001,S3010,特别是后者价廉物美,不一定要用数码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