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G450 飞的时候 老"哆嗦"```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14):
配置  整机   WIN450    原厂木桨`````
          电调    好盈40A   (设置全部是原厂默认状态)
          电机    A.K.E 450 R35-F
          电池    ESKY 1800  20C  一个 和其他牌子电池2200  20C  2个   一共3个电池
          陀螺    SKYARTEC SKY-5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舵机    Arced D591 微型数字锁尾专用舵机
                      ESKY  8G  3个
          遥控    天地飞  FT06-C  一套
本人  初入摸界1个多月```配置很差```现在会3面旋停````以前飞ESKY  CP  套装机  现在飞WING450```用以上配置飞行时  时常出现  "咳嗽"或叫做"干扰"或"断电"的一种现象``用那种电池都会出现``排除电池问题
我现在电调和接收机距离 4指以上```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原因了```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建议重新设置电调进角,和启动模式.好盈的电调出厂默认是低进角和普通启动.你把这两项改为中进角和柔和启动试试

网友:
可能是控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调设置的不太合适,看看好盈的网站,上面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
亚拓420LF(台湾出品)  高进角(必须)   超柔和启动

冰峰雷电450TH(台湾出品),西尔460FX(中国大陆出品)      低进角   柔和启动(必须)

http://www.hobbywing.com/download.asp

网友:
1、先确定是否是控的原因:将电机拔下插头,打开控和接上接收机电,拉开控天线,将控放竖放在在地上,将飞机逐渐拿远,看什么时候飞机会开始抖舵失控,如果失控距离小,请检查电调接到接收机的电线有没有上磁环?天线排放状况?

网友:
2、如果排除了控的问题,就是动力部分了:电机、电池插头有无虚焊?(用力拔一下)电机轴和齿是否紧固?(是外转子的检查起来方便一些,抓紧电机外转壳,用力转大齿盘,看有没滑动,内转子或外转子带壳的用另外的办法,这里省略)电调进角合适么?

网友:
3,阻力:电机齿与大齿盘间隙过小,大齿盘圆跳度不可能很好,有些地方会间隙小,有些地方会大点,要以大的间隙为准。旋翼的阻力不能过大。阻力过大易导致电调保护。

楼主:
很感谢 这么多热心的  大侠  我会按你们方法去试  希望可以早日解决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官方 网站连接?  我不知道在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条建议  很实在  大有可能  正在  调试````今天无法试机``刚刚去手保护费去了```明天试了再看!  谢咯!

楼主:
刚刚去试了大家给的方法 基本都没用! `调节了电调(几个模式都有试)``放松了大齿轮`` 飞了2个电````上面的几个方法都基本试了

还是经常会突然抖动`````````````还是很吓人的那种  刚刚有一下差点摔了`机都冲到我脚边了桨砸在我裤子上还好是 牛仔裤 吓了一身汗```现在心还跳  机砸了小事  伤人就麻烦了!

再请各位大侠  琢磨      琢磨

网友:
陀螺    SKYARTEC SKY-5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舵机    Arced D591 微型数字锁尾专用舵机
天地飞  FT06-C  一套
不想太伤脑筋就换掉这几样东西,想省¥就慢慢调了
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 只是不稳定,干扰的问题
现在6EX也很便宜了才600,换个遥控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朋友最进用了D591 也是一样的问题效果不好还不如辉胜9克,用天9遥控 经常高空失控,

网友:
换控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善

楼主:
有试过ESKY的套装控   情况一样    其他的控还不够米去玩米撒```要够我就升YT-SE  和GY401套了 FF 对吧

网友:
按我说的做过了么?如做过了,1、2、3各是什么现象。不能光说没效果。就跟小孩说痛,问哪里痛,答,痛就是痛。神医也无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给  40A  电调 加装防干扰线圈后  哆嗦问题基本消失```也就是说好淫的电调 不咋D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