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WK-G006陀螺仪用在450SE上能飞航线吗?

楼主(2007-12-14):
朋友给了一个华科尔的WK-G006陀螺仪,想把它用在450SE上,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飞悬停和航线,性能如何,请用过的高手帮助,谢啦!

网友:
人家立刚元帅还用它来飞3D你说呢!

楼主:
谢谢LS的啦,我先试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啊  004都能走航线

网友:
可以的,厦门模友typhoon就用它飞航线。

网友:
不过有点甩尾喔

网友(2008-02-08):
006是好东西.你只要求飞航线,那么装在亚托,500.600大机上都可以.

网友A:
楼上的说006装在600上飞,请拍个视频来给大家看看(3D),不要误导别人,我认识的朋友飞600的最小都用401+9254,我已前玩过36# 006+Hitec56结果尾巴一样锁不住,练得修机的好工夫.最后买了亚X450 401+9650 "爽" 我的600是611+BLS251,如果600用006陀螺仪我相信你真是米人,亚拓厂一定很高兴,他的配件销售直线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006装在600上飞,请拍个视频来给大家看看(3D),不要误导别人,我认识的朋友飞600的最小都用401+9254,我已前玩过36# 006+Hitec56结果尾巴一样锁不住,练得修机的好工夫.最后买了亚X450 401+9650 "爽" 我的60 ...

回复#9,你理解错我的话意,LZ只要求航线功能,3D不必.G006完全可以支持.

网友:
花点功夫细调一下还是能用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春节期间我用006上了亚拓450SE,锁尾舵机用的是9253,效果一般,有追尾现象,也可能是没有调好的原因,有时间了再试一试。

网友:
把感度调低一点点就不会追尾了

网友:
006飞450大小的机子作简单的3D是没有问题的。
用WK011可以做比较复杂的3D动作没有问题。我试过的。
不过,先要平飞一个电池后再做3D,因为传感器刚开始时有温漂现象,2-3分钟后就锁得很死了!

网友:
我也在用,先调好中立点再打开锁尾,感觉也不差,在此感谢钱老师的教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春节期间我用006上了亚拓450SE,锁尾舵机用的是9253,效果一般,有追尾现象,也可能是没有调好的原因,有时间了再试一试。

450用9253?还真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