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O艇問題

楼主(2007-12-14):
请问高手们电动O艇84CM身长要多少的无刷才跑得快~~???

网友:
80CM??恨点上B45,,或者,低调一点,B3674

网友:
肯定要B45啦!

网友:
要玩电的得先准备大量电池,84cm 的船可算得上只电老虎咯,电机要b3674  或3688 ,b45级别的更好,但跑速度少不了好的电池,是笔不少的投资

网友:
  是啊,玩怕了, ,大船都打算改油的了!

网友:
  一次二十粒镍氢,,,,几分钟就没电了,,,,唉,,大船还是油的好,,,, 电的累!
小船就方便多了,20粒锂锰.边充边玩,,够一天的!

网友:
  问题是我有40多粒,有2S ,3S ,4S的,,呵呵,边充边玩,,快啊,,,还有30多粒镍氢,,,嗯,,,慢慢玩吧!!

楼主:
电池要用什么的好

还有3674的KV要用多大的

网友:
100个电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锂锰最划算,但要经过筛选出一致高的组成电池组也不容易啊。

KV1800   OK了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锂锰最划算,但要经过筛选出一致高的组成电池组也不容易啊。

KV1800   OK了

  卖家挑过的电池,,,,我再挑一遍的话,,,成活率只有60%左右

哈哈,,,现在玩电玩怕了,,,,还是小船用电好一些,,,,,组电也不辛苦!

网友:
电的费钱,而且电的电池有时跑一下过放就挂掉了

以前跑一次坏2节电池

网友:
我打算 先用朋友的3660 kv2000 不行的话改28级空模发动机 呵呵

网友:
以前跑一次坏2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