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SE和SEV2单从JJ精度来说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07-12-14):
亚拓SE和SEV2单从JJ精度来说哪个更好一些?!更适合飞3D?!~

网友:
理论上是V2。实际上两个都一样。

网友A:
都一样,不过v2的推力轴承应该比较有用

网友:
V2有点小改进。

网友:
新手SE足矣,如果有追求那就V2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不过v2的推力轴承应该比较有用

是指V2大浆夹的推力轴承吗?

网友:
V2是带推力轴承的。不过大家对V2的横轴加粗有些不认可。

网友:
呵呵.楼主我来答答,这两个精度一样,性能v2稍稍好一点,但se玩的成本要低一点.就高的那一点点性能也只有高手才能体会的出来.

网友:
其实最大的是那$$$上的大区别心疼,!精度上来说应该是V2好一点,但是那一点点差别是在新机的时候,炸完后,我想还是SE的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