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浆

楼主(2007-12-14):
我想问一下···
准备上NP···
但没搞懂亚托的600B碳浆和600D的浆那个好些??
还有就是600D的浆是不是有波浆和碳浆两种????
望各位大大赐教

网友A:
 600D浆好些!!!
 是有波浆和碳浆两种

网友B:
都是米人。我用木桨。嘿嘿

网友C:
听说600用木浆不是会射吗

网友D:
我用的是600A

网友E:
亞拓的600油機,因有些設計上與眾不同,主旋翼轉速可以輕鬆的達到2000~2100rpm
因此為了各模友的生命財產安全,強烈建議飛亞拓600油機的模友,不要使用木槳

楼主:
不是说600A的碳浆有问题吗??
是600B好点还是600D的浆好点??

网友F:
我一直在用芬记的银色玻纤桨,便宜、好用。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G:
建议用 芬技 你自己扭下 鸭拖桨就知道你敢不敢用了

楼主:
·
真的是搞不懂咯····600D好还是FK的浆好点····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亞拓的600D有分玻纤和碳纤
個人喜愛600D碳纤槳,它飛起來的感覺和義大利SAB碳槳很像
重點是在熄火降落時的慣性特別好
至於芬記的彩絵碳槳重在於3D動作的靈敏度
所以各取所好

楼主:
请问版主··那600B碳浆和600D碳浆又有什么不同呢??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E:
600B和600D兩者主要的差別
600B在3D動作反應比600D快
600B的反應確實度沒600D的好
熄火降落的慣性兩者相差不大,600D稍好一些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谢谢版主大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