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桨夹加推力转动不顺畅

楼主(2007-12-14):
       自从把SE桨夹加装了推力之后,只要把横轴固定螺丝拧紧,桨夹转动起来都比较涩。今天下功夫把MR63ZZ、MR693ZZ、F8-3推力轴承以及垫片等都轮换了一遍,还是感觉到涩,最后只好把推力轴承换回MR693ZZ,一下子感觉很顺畅。到底是安装的问题还是SE桨夹不适合改推力,一时搞不懂。现在换回MR693ZZ,反而感觉挺好的。
       我的桨夹改装方式完全是按照ICEMAN的帖子改的。

楼主:
谁来指点迷津?

网友:
我怎么觉的多此一举呢~~

网友A:
楼主没理解止推轴承的作用,直升机飞行桨夹主要的受力是大桨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远远大于大桨产生的升力(几乎大了20倍)。止推轴承就是为了应付这种轴向受力。楼主使劲把桨夹往两边扯看还顺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理解止推轴承的作用,直升机飞行桨夹主要的受力是大桨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远远大于大桨产生的升力(几乎大了20倍)。止推轴承就是为了应付这种轴向受力。楼主使劲把桨夹往两边扯看还顺滑不?

是不是说在静止的情况下,有推力的桨夹转动时有点涩是正常的?不知V2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手头上没有V2不好比较。

网友:
V2的不涩啊,应该是轴承的厚度和横轴的长度有点不合适

网友:
SE的横轴加推力轴承以后应该显得短了。

网友B:
静止的时候是会有点不畅的,但是高速转动的时候就不会了。因为有反拉力。

网友:
与O形环接触的那个铝垫圈,是否应该用薄一点的铝垫圈?或者磨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的时候是会有点不畅的,但是高速转动的时候就不会了。因为有反拉力。

这个原理不是很懂。横轴螺丝稍松的时候,还比较顺畅;拧紧了就会越来越涩。高速转动的时候,所产生的反拉力不是相当于把螺丝拧得更紧吗,这种情况下,桨夹转动应该会更涩才对。
还有我用的是厚铝圈。
现在有点头绪了,有可能是安装方法出了点问题,明早再调试调试,实在不行就调整下推力轴承与693的顺序

网友B:
你可以两只手拿着两个装好在中联的桨夹用力外外啦,就可以感到顺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两只手拿着两个装好在中联的桨夹用力外外啦,就可以感到顺畅啦。

还是不太顺

网友:
可能里面有些看不到的问题,其实你也没必要那个,你只是普通玩家,也不做或者根本做不了那些暴力动作。如果你是老鸟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还有等你会了那些动作你现在的飞机早烂了。

网友:
人都有好奇心的,捣弄一下也挺好玩的。

网友:
换成薄铝圈,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点研究精神, 值得鼓励,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