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涵道飞机,那款飞机的造型比较适合?

楼主(2007-12-14):
本来想弄个F22 听说不太好。。那种比较好啊 新手。。飞行经验=0小时 -_________________-v

楼主:
怎么米人理我呢

网友:
只有要信心可以做的成啊

楼主:
用纸皮可以不 我做了个可以滑翔 然后买个遥控飞机把设备装上去

网友:
先学飞......再搞这些烧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弄个F22 听说不太好。。那种比较好啊 新手。。飞行经验=0小时 -_________________-v

幻影2000、歼10、SU-27、F-18等等。
幻影2000和歼-10(只使多了个鸭舌,很多是固定的)都类似三角翼飞行,只要有三角翼飞行经验即可。

楼主:
 搞了一个晚上 发现真的战斗机结构太复杂。。有点麻烦
我弄了个纸皮星际争霸幽灵战机可以飞
其实我在10岁的时候有1分钟的飞行经验  1分钟后 几百块报销

楼主:
请问怎么贴图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从初级开始,
平直翼,双尾撑那类
类似以色列猛犬无人机

楼主:
啥样子的 我查不到

网友:
新著還是先聯習先..........這麼大機 一飛必咋....咋的起就是有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