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 飞翼,会不会太重

楼主(2007-12-14):
刚装好了 AX 飞翼, 没有
电池
, 全重 280g, 会不会太重, 和用什么电池较好.
现有不少 11.1v 2200mah 20c 的直机 LIPO 电池, 重 180g ~200g 左右, 可以用吗 ?
如果加上电池, 全重就差不多 480g 了....
AX 飞翼空机
原配无刷小
电机
Align 35a 电调
9g 辉盛
舵机
x 2
2.4G 小型6动接收.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用亞拓 2200mah 168g的,注意一下重心(在前緣藍色條紋靠後一點點),漿換一下,用APC4.7X4.7起爽,約10A飛30分鐘可以......

网友B:
适合140克左右的电池,180克头重了。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2000的电池重心正好~~~
不过建议你用1000的3s锂电,把机舱前部的泡沫挖掉一些,重量轻一些,飞起来更暴力~~

楼主:
對呀, 飛起來了, 用電直報廢了的電池飛, 可以飛15分鐘. 爽.

网友D(2008-01-20):
AX的飞翼在深圳哪里可以购买到,今天把星宇的蝙蝠飞翼彻底摔报效啦,刺痛而归!

网友E(2008-04-10):
请教,我的配置和你一样,1800、11.1 ,装配好后,感觉没有多少推力?不知能不能飞

网友F:
760克都上天了

网友E:
用7*4奖浆,原电机行吗.谢谢

网友E:
这个飞翼今天爽飞,1800毫安11.1 原装电机,开始浆反,不能筋斗,新手注意,另外重心在后坑前1cm处,飞前,关动力滑翔试飞, /请教可以用9.6伏的ni mh电池吗,(原装电机,无刷电调25a 谢谢)

网友G:
重心正好在舵机线槽的地方. 我用2200的电池. 电机用了亚拓电直的电机. 俯冲通场时速度轻松破百, 飞行的声音就是救火车的呼啸....太刺激了....

网友E:
可以用9.6伏1000的ni mh电池,时间5分钟

网友H(2008-07-02):
多谢提点
zzzrzzy兄所说:「重心在後坑前1cm处」是超对和超准的!多谢大哥提点,感激。
今日的成功首航都拜阅读这论坛各前辈的意见所赐,真不知说甚麽才好!
AX飞翼只是小弟的弟二架机而已!(弟一架是翼龙) 因在香港场地有限,很多人都笑我以36岁"高龄"才做菜鸟,"失败的居多","无谓了" 等负面形容词。有时都几没趣!幸好小人我不服输,加上在这里做足功课,和各前辈的无私宝贵意见,今日飞AX只是在开始时摔了几次,跟着微调了些少就能飞了。太有成功感了!
在此再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