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题?请老师解答

楼主(2007-12-15):
我看现在大家一般都喜欢用9通的空,我现在只知道1234通道和5通道控制什么。而对于另外的4通不知道控制啥,是不是控制导弹发射?呵呵。我是飞固定翼的,买个6通还觉得多余,大家的9通控这些通道都能用上吗?做什么用?控制什么呢?

网友:
还真不知道,我也是固定翼,4通都够了,如果买新控突然多了那么多通道还真不知道干什么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坛子里好冷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例如起落架等等

网友B(2021-12-06):
个人理解其它通道控制座舱盖,起落架等等吧,

网友C:
以我手上的鹰狮为例。
我想让鸭翼、主翼像真机那样可以同时执行升降、滚转,就要把四个舵机接四个通道,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再算上起落架收放、方向、油门、航灯,一共八个通道。这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像真机了,如果加上什么襟翼、后掠角、仓盖,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手上的鹰狮为例。
我想让鸭翼、主翼像真机那样可以同时执行升降、滚转,就要把四个舵机接四个通道,在 ...

另一种可能,大型机需要两套甚至三套舵机提供更大扭矩或作为备份,那必定会使用多套接收机组网,遥控器上可能要十几个通道。如果再多,就要sbus总线或集线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其它通道控制座舱盖,起落架等等吧,

膜拜考古专家

网友:
好点的像真机,收放、襟翼、航灯,这就7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