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不稳还要翻

楼主(2007-12-15):
抖抖又怎样,不就炸机嘛,心态放开,尽管飞
esky锁尾,ppm接收都没有问题,
电池
问题搞的尾巴像抽筋了似的,放电不稳,
电机
转速忽有忽无引起的。

网友A:
高手高手

网友B:
什么牌的电池

网友C:
技术好胜过设备好

网友D:
佩服楼主可以把炸机看得这么开

网友E:
嗯嗯..炸就炸...反正修好了又是一條好漢
只是口袋裡的同志會越來越單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qi‘e ,十字盘不抖,就电机动力抖,忽上忽下。

网友G:
佩服佩服

网友H:
頂一個~電池的精神可嘉~
懷孕了還堅持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没有超过10个循环。。怎么可能怀孕哦

网友J:
厉害呀 机机抖抖都还要翻 佩服

网友K:
心态很好

网友L: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网友M:
其它电池会不会这样,有同样的情况的话应该检查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