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叶32两冲发动机最大拉力是多少啊?配的什么桨,有知道的朋友出来说一下啊

楼主(2007-12-15):
先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

楼主:
自己顶,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

网友:
用10*6的桨,最大拉力有1500g左右,不过看你用什么油了,如果用硝基的转速高些,推力也大些。
普通2kg以下的飞机都可以飞,不过吊不了机。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我用15%的TOP油,1500克的飞机应该勉强能吊起来吧?

网友A:
勉强能吊起来,不过建议用3D桨,比如1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勉强能吊起来,不过建议用3D桨,比如1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