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红鹰RD620II接收机的朋友说说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7-12-15):
用过红鹰RD620II接收机的朋友说说效果怎么样
准备给我的肥机机减肥
考虑146IP和红鹰RD620II
主要谈谈 抗干扰问题

网友A:
我在用,飞GL450,很正常没有失控

网友B:
是不是完全兼容与JR设备呢?

网友C:
我在用这个接收机飞电动固定翼,配合FF9控。在有干扰的场地飞行,别的PPM接收机有抖舵的现象,这个接收机从来没有抖舵失控的情况发生(我的遥控距离一般不超过200米)。

网友D:
我也在用,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E:
这个接收很不错,我也在用,很好的。

网友F:
起码是二次变频的,效果肯定要比普通ppm的要好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兼容JR的设备,接收机要用FATABA的二次变频晶体

网友H:
我的大红鹰8通不兼容我的天9

网友I:
我的620用在滑翔机上,很好用.

网友J:
这个6通一代机在低温下不稳定,气温在零下我用时失控过一次,再用时气温可能更低,它找不到JR9的信号。二代不知道怎样!

网友K:
1, 外包装精致,
2,含晶体的整体价格不高
3,我自己在用1代,效果不错。最低温度在零上3度使用,没有感觉有问题。自己有意测试空中距离,对比参照物在300米左右没什么问题。实际上,感觉用这种接受非要飞1000米有点为难。
4,产品设计主要给小型电动飞机和滑翔机使用。油机不推荐。振动大。
--
另外我们俱乐部前天一下购置了14个接收机,4通和8通的2代。
后续会做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L:
我用的是1代的,配合t4fv飞电滑,飞过稍大于300米(直线距离),左右,一点问题都没有。看到二代的晶体换了个方向安装,真不错,准备上一个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