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固定翼四通接收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7-12-15):
四通固定翼(TW-748)的接收机,拆下来不知道如何装回去,因为四个通道的接线不知如何接,主要是电调那根线,不知道接哪个(共有四个接线口,CH1 CH2 CH3 CH4),三个
舵机
接错无所谓,但电调的要是接错了,是不是就会烧?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用的是原装蓝宇的接收机吗?
我用的是。
是这样接的,从靠近晶振数起是CH1、CH2、CH3、CH4,外面是黑线(0V)
CH1接垂尾,CH2接电调,CH3接副翼,CH4接平尾
电调通过连线向接收机供电
如果你用的是蓝宇的遥控器,无论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都是这样的。

网友B:
一般3通道是油门(也就是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是蓝宇的,已经搞好,多谢

网友D:
一般电调都有UBEC ,所以三通道接了电调,接收机就不用另接电源!!一通到接副翼!!另外的接升降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