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se悬停时忽上忽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15):
将油门固定,悬停状态下机子还是忽上忽下的,是什么原因啊?
(是否和主轴轻微不直有关,前阵子刚摔过机,换了横轴,敲直了主轴。)
恳请达人不吝赐教^_^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 看看是否有松动的现象?

网友A:
转速度不均,检查下主轴(最好换新的),电机铜齿上紧没有,皮带卡不卡。大齿盘有没扫齿,间隙大不大。

网友B:
电池感冒。敢问lz那里有多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感冒。敢问lz那里有多冷

楼上的真幽默!

网友:
 试试换亚托的电池。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问题,小螺距大转速就不太会忽上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度不均,检查下主轴(最好换新的),电机铜齿上紧没有,皮带卡不卡。大齿盘有没扫齿,间隙大不大。

就是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风。 有风的情况下 也会这样子滴

风不大,皮带和齿轮间距也都检查过了,等换了新主轴后我再看看是否机子还忽上忽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问题,小螺距大转速就不太会忽上忽下

我个人同意这位的说法

网友:
我飞机的症状和lz一模一样哈哈。我的是电池太垃圾

网友:
我的也很难控制高度,感觉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油门和螺距的配合问题,小螺距大转速就不太会忽上忽下

确实如此, 另外户外有风也会造成忽上忽下的

网友:
新手就是这样的,要JJ不忽上忽下,油门(螺距)要不断调整的,你固定不动,jj就会随气流忽上忽下的啊

网友:
我的也是忽上忽下,昨天飞的时候把螺距曲线调整了一下,把最大螺距降低了一些,这样螺距变化范围小了一些,明显JJ要稳定多了,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我把主轴换了,加了润滑油,螺距范围从-2~11调整到-1~9,果然稳了很多

网友(2008-01-27):
油门和螺距曲线没设好,把控重新设定一下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关于油门和螺距的曲线设定的,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因为天气冷,估计电池问题较大,还有就是检查下舵机,3个斜盘有一个闹别扭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