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技术收集制造准备(望各位多多帮助解答疑问)

楼主(2007-12-15):
首先,感谢"流星"同志的资料传输,(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坚持传了好长时间,呵呵),在此希望"流星"同志继续保持发扬光荣的忘我精神,继续提供技术指导!

楼主:
再者,衷心的希望各位喜欢此类型飞机的兄弟,已经成功制造和飞行过的兄弟,对此类型飞机有研究的兄弟,踊跃的提供技术或精神上的支持!
小弟实在是对旋翼机不甚了解,真心的希望得到各位的大力支持,有望早一天成功制造,谢谢!

楼主:
基于对比资料上的图片,暂时选定制造的机身结构为"杆身式",旋翼数为2片,动力为后推式或中段前拉式.稍后上传图片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快上图来,让 俺们学习学习!

楼主:
此机型很漂漂哦,呵呵!暂时选定以此机为制造蓝本.

楼主:
话说回来,俺是对旋翼机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又对他十分的陌生,一点认识都没有啊.只能是边学边做.现在先把我准备的材料做一个汇报.

动力:普及型无刷铃铛套装(带18A电调),1100MAH 11.1V电池组;

机身:5MM玻璃纤维杆主机身杆,5MMKT板或3MM木片机身台板和尾翼;

浆:推力浆5或8寸浆 旋翼浆用雷鸟电直木浆(以前电直版的老J送的一付,呵呵)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的精神 & 关注ing....

我在 cnfunfly.com 上面, 也看到过这种机的资料. 不过, 一直感觉这机安定性不好, 也不容易制作, 就没尝试过.

天娜999 前辈, 为什么要换头像?

网友:
http://www.cnfunfly.com/bbs/thread-70-1-1.html

图纸如果下载不了, 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真的是看不到图纸啊!有时间给我发一份过来!谢谢先!

楼主:
我现在最重要的技术难关是,我根本就还没有弄明白旋转翼头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笨死了!那位老大指导下啊!谢谢!

旋翼机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顶旋翼头,在还没有弄明白其工作的原理和结构的时候,怎么下手做啊!一定要麻烦看到的大大们多多帮忙,特别是流同志,呵呵!多多帮助!等明天我把准备好的材料先拍个照,看看材料的准备上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旋转翼头的工作原理,不过支持你,祝你成功

网友A:
我做好了!但是没有场地试飞!
我用的是325的电直玻钎浆!
迎风旋转很快
详细加我QQ:4346437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好了!但是没有场地试飞!
我用的是325的电直玻钎浆!
迎风旋转很快
详细加我QQ:434643770

兄弟,你好!
快点指导我下,你是怎么做的顶旋翼头的?具体的制造方法和步骤?最好拍几张图再加点文字讲解,呵呵!我突破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都是白说了啊,没有办法开工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型很漂漂哦,呵呵!暂时选定以此机为制造蓝本.

你看它的璇翼头,是不是可以倒飞呢?

楼主:
上2张自己认为制造相对简单的机身结构图和1张简单的旋转翼的制造图,不知道可不行!

网友B:
胖子,终于忍不住又下水自己做飞机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先发几个图给你吧

网友:
请问 lxs1029  发的旋翼是有动力的吗?厉害。严重关注LZ

网友:
以前看过电视,真的旋翼机,旋翼是无动力的。
当具备一定速度的时候,旋翼被动旋转产生的升力就能使飞机飞起来。
旋翼安装时与正前方有一定的夹角

网友:
LS说得不大全面

真家伙在地面准备起飞前,发动机通过离合器,带动旋翼旋转,这阶段,旋翼是有动力的哟,目的是让旋翼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放开离合,以及刹车,旋翼这时候已经达到了一定转速,并且因为是靠自身惯性在旋转,所以就没有了扭距,此时飞机往前跑,气流使旋翼转得更快,飞机便可以离地了。假如没有这个离合器机构,旋翼机需要在地面跑很长一段距离,不然转速不够,离不了地

楼主:
看了楼上几位的话,我也说几句.我理解和认识的是,旋翼是不需要动力的,只需要做成中空的套桶状的就可以了!也就是就象风车一样的道理就可以了,有风就转了的那种结构.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啊?

象LXS1029发的图那样做上动力也是可以的,对吗?但是有一个问题,而且不管那张图上,旋转翼头下连着舵机的那2条连杆的作用是什么样啊?我一直没看明白是怎么样操作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原理是什么样啊?如果在做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技术上的工艺问题,也就是该用些什么材料,如何做?谢谢!

网友:
XD那主轴上是带超越离合器的!动力是起飞时才需要哦!俩摇臂是控制旋翼头昂俯、倾斜的。需要混控哦!

网友:
我认为LS的说的对,我是只有图,但还不太懂,大家一起讨论吧

网友:
上这个网站看看,是国外比较资深的旋翼机网站。
有很多技术文档,如果鸟文不好记得打开金山词霸。
www.autogyr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终于忍不住又下水自己做飞机了,

NND你以为我想做啊?那有那么多时间啊,这不是找不到卖成品的地方嘛,要是有成品我直接就上成品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条连杆只起了副翼作用,其实要使机身倾斜就够了,昂俯就靠水平尾翼吧

图中的旋头是带动力了,,,也可以不带动力

按这个道理做着去吧,,,应该会成功的,,呵呵

楼主:
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大家看下!

那2条连接杆就和直机上控制倾斜盘的作用是一样的,控制的飞机的飞行姿态.混控2条杆一起上下,控制飞机飞行时的俯仰姿态也就是使飞机能前后飞行!1条上一条下是控制飞机的左右侧倾,也就是和直机一样的副翼作用,控制左右侧倾的姿态.
旋翼机的转向,是靠尾方向舵完成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顺便再问下 2旋翼和4旋翼所产生的升力一样吗?谢谢!

楼主:
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还没有弄明白旋转头个控制方式,我在图上添了点问题,麻烦大家看了指导下!

我看到有的旋转头需要2条杆来控制,有的只需要1条杆来控制,所以我越看越糊涂.1条杆控制的话只能控制左右或前后中的一项啊,如果要控制旋转头的前后和左右,那一定要2条杆,2个接点分别来控制才能做到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麻烦大家再给解释下!谢谢!

如果以上面的2张图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在做的时候既可以做成可以同时控制旋转头的左右和前后运动的结构,也可以只做成只需要控制旋转头前后运动的结构了?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啊?

楼主:
掉的快啊,为求正解只好来顶下了!呵呵!

网友A:
1:悬翼机的大浆有动力是为了减少起飞距离,在飞上天以后都是无动力的!
2:旋翼头的结构可以仰伏和左右倾斜,也可以只要仰伏.不要左右.就等于没有副翼的固定翼!
对飞行性能没什么关心,就是转弯只能靠尾舵了!
3:旋翼机是没有尾部的升降舵的, 他是靠旋翼头的仰伏来升降的!
4:2片结构和多片结构对飞行性能没什么影响!这个取决于你的起飞重量!
5:连接两大浆的结构,一定要软性的,或者是翘板结构! 不然很容易侧翻的!而且不好飞!
6:模型旋翼机因为起跑速度慢,所以旋翼头后倾的尽量大点!这样好启动大浆!
7:转向机构建议使用前轮转向,.因为后轮转向太灵活,很容易翻车!
8:两侧的轮子尽量的摆宽点!不然也容易翻!!!

网友:
我估计原理 大概是这样了,,,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5:连接两大浆的结构,一定要软性的,或者是翘板结构! 不然很容易侧翻的!而且不好飞!&n2z&i'Z8H,t-s

软性时什么意思??

网友:
软性,就是说两大浆需要点挥舞角度! 可以用1MM 的玻钎板来制作!
或者就是用可以像翘翘板结构的那样!
不然一起飞就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悬翼机的大浆有动力是为了减少起飞距离,在飞上天以后都是无动力的!
2:旋翼头的结构可以仰伏和左右倾斜,也可以只要仰伏.不要左右.就等于没有副翼的固定翼!
对飞行性能没什么关心,就是转弯只能靠尾舵了!
3:旋 ...

这位兄弟,请教下!听了你说的我感觉到比较正确.但是还是要问下!
1.只控制旋转头的俯仰动作而不控制左右侧倾动作的话,会不会很难飞,飞行的时候左右侧倾的问题又要怎么解决?
2.软连接的理解是不是说,浆叶的连接部位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能使浆叶能上下活动?谢谢!!

楼主:
我的个天啊,怎么又掉到低了啊,呵呵!顶起来先!

网友:
阅读<航空知识>,1990年2月号第24页的文章,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阅读,1990年2月号第24页的文章,会得到正确的答案

老B同志,你说的杂志网上有下载的吗?谢谢!

我找了看下,如果找不到,你又有那杂志的话,给扫描下发一份给我OK吗?呵呵!

楼主:
对了,今天已经用很不合适的材料,粗略的做了一个旋转头.照了照片给大家看下,是不是我这样理解的,做法正不正确?这个只是我看了资料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做的,目的是给大家看下思路和制造手法对不对!
如果思路和手法都正确的话,那我就可以考虑下一步了.但是根据今天做了以后的感觉,觉得材料很不好找啊!如果能好到哪位论坛上的兄弟能给用铝材加工几个部件的话,那正是太好了!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啊!照片等会上!

楼主:
NND,下个ACD也那么慢,下好一个还用不了!再下一次看,不行的话只能明天再上图了!

楼主: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四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楼主:
不做了,也没有人继续顶和指导,气死!不做了!

楼主:
再顶下没有兄弟又在做了,我又忍不住了还要看下如果有比较简单的制造方法,那就继续做!呵呵

网友(2008-01-18):
我认为,旋翼机的旋翼高高在上,设备都安装在低位,其稳定性是很高的,不必要考虑倾斜问题,只要重心落在纵向轴线上就行。这样,旋翼头只做俯仰控制的,难度不大,转向由垂直尾翼控制,这个方案简单些。

网友(2008-03-07):
请问旋翼用什么材料做好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
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无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无████支持支 回复 - 转发 - 标记未读 - 下载 - 删除 - 关闭

网友F:
怎么不直接搞一个直机的十字盘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直接搞一个直机的十字盘上去呢??

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很简单的构造那种就可以了,实在找不到能车这东西的地方!

网友G:
软性连接非常重要  主要是因为旋翼迎风面会产生一个力 而旋翼后 非迎风面却不会 飞得越快越不稳定 几乎飞不快就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软性连接非常重要  主要是因为旋翼迎风面会产生一个力 而旋翼后 非迎风面却不会 飞得越快越不稳定 几乎飞不快就翻机。

不一定是软性连接,用翘翘板原理也行,楼主的旋翼头估计就是这种结构的,所以需要车床加工。

网友:
我最近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了,终极目标是搞一个把自己带上天的,最近的目标上先搞一个模型,弄清原理再说

网友(2008-04-25):
旋翼不一定要做成直机的大浆那样吧,KT板也行,翼型产生的那点升力在旋翼的旋转速度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桨毂得重点,那样旋转起来才有惯性。
LZ做出来没,我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2008-06-0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1920&extra=&page=5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