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7-12-15):
一直在玩电直,对电固也开始产生兴趣了。想请教玩电固的朋友。AKE的450R32LT-F无刷
电机
和好盈25A电调能用在固定翼上吗?能装到什么样的固定翼上。先谢了!

网友A:
电机KV多大?电调没问题。

楼主:
规格:KV:3200RPM
轴径:2.3mm
重量:38g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2.5A
最大电流:25A
效率:>55%
功率:280W

网友A:
只能3S下配3寸半到4寸桨,适合小型涵道或后推象真机。

楼主:
谢谢!我再潜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