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完电后,多少电压才算正常???

楼主(2007-12-15):
7.4 V
11.1 V
14.8 V
以上三种,充满是多少才算正常?
如果是长时间不用,是不是要经常保持电压???

网友A:
单体3.7v的一般冲到4.2v截止,保存3.8v

网友B:
4。2*3=12。6v,其他自己算

网友C:
好电池是放出来的,,你充满后,能保持4.0-4.2之间就好了~

网友D:
一般充满电单节在4.15-4.25都算是正常的.
一般充满电单节在4.15-4.25都算是正常的,锂电不超过4.3V是不会涨气的.不过建议不要超过4.2V,因为充电器和电压检测仪器都有0.05V-0.1V的误差,所以小心是正确的.充到4.15V的时侯已经有电池电量的95%以上了.

楼主:
 谢谢 以上  朋友的回答! 感谢 感谢!
我的电池 现在都快成静态模型鸟。

网友E:
我用960SR充,每次冲完后拔掉,隔一段时间回压后都是4.15...不知道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