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15):
昨天买了个钻头,是德国产的,还比较贵,钻螺母,刚开始还能钻,钻了大概3mm 吧,感觉死活钻不动了
是不是钻头已经换了
另外,电锯,电钻,是不是都要用冷却液啊?
不用冷却液有什么后果没有
另外用什么样的冷却液,直接在水盆里加工可以吗?

网友:
机械用切削液不是只有冷却的效果、还有帮助切削拨离刀刃的润滑效果  以及防锈的效果,没有切削液所得的效果就像你的钻头一样,钝刃的钻头可以重新研磨过再使用,不过研磨钻头刀刃是一门学问以及技术,精密加工通常会舍弃钝化的钻头,因为即使使用专用模床磨出118度的合角以及53度切削角的标准钻头、也没有办法恢复磨损的直径以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转速太高了,

网友:
如3A所烟,手电钻没有调速的

网友:
温度太高退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个钻头,是德国产的,还比较贵,钻螺母,刚开始还能钻,钻了大概3mm 吧,感觉死活钻不动了
是不是钻头已经换了
另外,电锯,电钻,是不是都要用冷却液啊?
不用冷却液有什么后果没有
另外用什么样的 ...

钻刃打了,钻头的前角完了,看一下钻头的两个边,已经圆了。钻速高,扶持不正,断续的进刀。换个国产的钻头试试,哈工、上工、其它的杂牌都可。洋犊子的东西干精细活还要有好家什,这种粗拉活,还是本地的叫驴听使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个钻头,是德国产的,还比较贵,钻螺母,刚开始还能钻,钻了大概3mm 吧,感觉死活钻不动了
是不是钻头已经换了
另外,电锯,电钻,是不是都要用冷却液啊?
不用冷却液有什么后果没有
另外用什么样的 ...

听LZ说的孔钻不下去,看来这钻头的切削角可能磨损,后角抵住了,得重新修磨,磨好后在打孔!
这螺母是多大的呀,看来钢性不错哦?还有这进口钻头是真的吗,是好的高速钢吗?

网友:
可能转速太高。钻头过热烧损了,重新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