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6固定翼发动机调节问题

楼主(2007-12-15):
发动机处于磨合期。使用自配1:3的素油,GMS火头。有个奇怪的现象:全油门时候速度很高,当油门减小到50%时候,转速下降,同时问题也来了,发动机转数会莫名其妙的周期性达到最大。油门再小点就会熄火(副油针没调过)。 给小弟指条道啊。另外问下46化油器和61的还通用,如果是化油器问题,我手上还有个61的可否替换查找原因?

网友:
不是化油器的问题,还是调整上的问题

网友:
螺旋桨配多大的?
建议使用11*6的桨。
磨车最高转速控制在8000左右。
消音器里面的减噪音的冬冬可以去下来。
你检查一下油箱的管路有没有问题。
一般问题在油路上。

楼主:
螺旋桨使用的是10*6的.
明天看下油路.油路关键检查什么,油面高度?油路畅通?  让我晕的是在油门不变化情况下,转速周期性的忽大忽小,而且油门小于50%左右就熄火.是不是是福油针要开大点?

网友:
桨太小了,10*6的桨我们一般用在32的发动机上,用在46上对发动机寿命有影响。
桨小了惯性小,低速不稳,特别是磨合的时候一般选大一号的桨或者标准桨富油磨车。
建议你还是先把桨换回11*6再试试看。
副油针先不要动。

网友: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GMS的火头是热头,因为GMS发动机的缸压比较大,用在三叶发动机上不是很匹配。
      三叶发动机是仿照OS系列的,选OS8#头比较好。

楼主:
我手上有个12*7的桨还能用? OS8 火头到是有可以实验下

网友:
磨合有三种型式,1、不上天就在地面磨几箱油,磨车时开大主油针(中、大风门)较高速,很富油磨车,磨好后调好发动机再上天;2、直接上天磨,3:1的油,调得略富油1/3--1/2以下风门一边飞一边磨,磨好了换4:1的油调好发动机;3、先在地面磨一下,就上天再磨一下。
   磨车时不要追求高速,特别是新发动机第一次着车,千万要富油运转,千万别贫油(千万别关小主油针调高速),主油针开一圈半到两圈,着车后风门开1/2以上至全开,如转速太高时开大主油针,加大供油量来降低转速,磨两箱油后在减小一些主油针提高一些转速继续磨。磨车时可不时改变风门开度,进行变速磨车。

网友:
12*7的桨磨车可以用,以后飞行就不行了,偏大,一般飞3D飞机46也就用12*4的桨。

楼主:
谢谢,

学习了,南京这两天下雨。只有等周末再试验了

网友A:
哈哈,居然是南京的模友,偶是南航毕业的,在南京学的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漏氣

怎么进一步实验去证明漏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居然是南京的模友,偶是南航毕业的,在南京学的航模:)

我才入行,遇到问题多多.

楼主:
今天全油门下 富油磨了一箱油(1:3的素油,11*6的桨,OS 8#火头)
1.在高速调节好后,在关小油门怠速没过几秒就熄火.怠速的时候风门几乎为关闭状态(怠速时风门应该开多大?).怠速熄火怎么判断时贫油熄火,还是富油熄火??
2.在高速调节好后,风门关小到50%,发动机转速会逐渐升高后就熄火了.
3.发动机附油针顺时针是开大还是关小油门?

郁闷哦,这个是3叶前几年的产品.我另外有台3叶这两年的61级发动机只要调节主油针就OK 了.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我个人可以做如下判断:
1. 你的怠速风门太小了,怠速地时候一般风门要保持1mm左右的缝隙,个别发动机会大一些,你用转速表测一下,2000转左右的转速怠速比较好;
2.  发动机风门收小后发动机转速升高熄火基本判断为小油针贫油,建议以1/4圈的调节量逆时针开大小油针。(顺时针关小,逆时针开大)
3.  最后的调整效果应该有如下特点(地面上):
     a. 飞机竖起来,机头朝上,发动机不熄火,将发动机转速调至最高然后主油针回2格;
     b. 发动机水平状态猛推油门不熄火,从怠速至全风门连续多试几次;
     c. 飞机45度机头朝上,快速推拉油门不熄火;
     d. 飞机竖起来,机头朝上,快速推拉油门不熄火;
     e. 飞机机头向下45度不熄火,同时机头上下连续俯仰几次不熄火,发动机状态也稳定。
     恭喜你,达到这个状态就可以放飞了。

网友:
还有,三叶几年前的发动机也是不错的拉,我前几年用三叶的飞飞盘,飞特技机和3D机都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在各位大侠指导下,终于将这台三叶发动机给驯服了.以上问题都解决了.
得出一个结论. 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熄火,不能根据熄火前转速是否上升来判断是不是贫油..因为我这个发动机在怠速时候不管是贫油还是富油熄火,现象都一样. 大家来说说是不是这样.

还有就是发动机在磨合时候使用1:3素油,在实际飞时候使用1:4素油, 化油器还需要调节吗?

网友:
恭喜!

准确地说,只要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变了,油针都需要调。
比如:
       1. 燃料
       2. 环境温度
       3. 大气湿度
     所以不要吝啬调发动机的时间,建议每次飞行前都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工作状态,必要的话都调整一下,调好后在一天内飞行基本上不用调。

网友:
补充一点,
怠速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基本上与主油针地关系不大,基本上取决于小油针的设置。

网友:
我也跟着学

楼主:
发动机磨合完成,装飞机上。
第一次装RC模型,改日破处哦

楼主:
今天又换了个GMS火头实验下,发现一开始发动机转数周期性变化,现象还是没有.应该是只要发动机磨合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乐.

今天一个人,将这个飞机没装机翼,当汽车在地面跑了圈,哈哈,速度还是挺块的.

另外我飞机在怠速时候,还是会往前跑,不能停在原地.  但是我已经将怠速调的很低了.大家是不是这样

楼主:
用启动机启动发动机时候,启动机将螺旋桨整流罩给甩掉了   图中两个螺丝我都上的很紧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后来在1号螺丝处加了个弹簧垫片就解决了问题。始终不明启动机怎么将旋紧得桨罩甩掉了?

网友:
看了一下照片,你的发动机好像不是一套的,缸头是新款方头的,消音器基本上是十年前的老款的外形。
启动时掉桨罩,说明你启动的时候发动机富油,下次启动前将气缸的油排干净再启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换了个GMS火头实验下,发现一开始发动机转数周期性变化,现象还是没有.应该是只要发动机磨合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乐.

今天一个人,将这个飞机没装机翼,当汽车在地面跑了圈,哈哈,速度还是挺块的.

另 ... [/quote推
怠速不够低!正常怠速下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走回油还能停主才算好!
你的现状我觉得是副油针有点小,怠速贫油,你把副油针再逆时针开大半圈后怠速风门还能减小些,能得到更稳定的最低怠速。你还可以进一步的细调副油针,细到1/4圈。
副油针调到最佳状态时,发动机启动极容易!上好油,风门开1/3处,用手一拨就着。这也是检验副油针调的好不好的一个方法。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右针向里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启动机启动发动机时候,启动机将螺旋桨整流罩给甩掉了   图中两个螺丝我都上的很紧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后来在1号螺丝处加了个弹 ...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发动机上油太多了!气缸里积了燃油,油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活塞被燃油顶主转不了启动器的扭力就做用在固定浆的螺丝上就把螺丝拧掉了。予防办法,用启动器启动前(千万别加点火器,否则可能一拨就着了而打坏手!!!)用手先拨一两圈浆看是否正常,如拨到上死点附近拨不过去,觉得顶的很死就是积油了就要拿起飞机来回翻转几下,同时转几下浆,把积油从排器管倒出来。
特别是倒装的发动机更要主意呢!!!

楼主:
学习了,还需要调整.

三叶发动机真是让人进步,能学到东西哦

网友:
不光三叶发动机,所有发动机富油都是这个德性!

网友(2008-02-05):
精华,做个标记

网友(2009-04-03):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