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7-12-15):
不好意思~~~新手不懂~~~更正~~~对不起了~~~
EP100该用什么马达和
电池
~~最重要的是要什么
陀螺仪
~~~~
好象在网上没介绍专用陀螺仪的

网友A:
人家是正品GAUI,火狐是盗版,你到这问这么尴尬的问题

网友B:
你好~~GAUI EP100原厂配备马达和10A电调!陀螺仪建议采用401 +3153来使用!可使用微型PPM接收机但是要注意位置,否自因为飞机较小,会出现马达电调与接收机的干扰!这样的配置只要你的技术够自旋翻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