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自製玻璃鋼機翼請教

楼主(2007-12-15):
1.如圖~是否應該採用第3種方式?
(因為用圖2方式造成翼尾厚度太厚)
2.另所用之玻纖布~裁切SIZE是否同MALAR大小
(因為玻纖布難以準確裁切成剛好)
3.MYLAR難以跟保麗龍核心對齊~
(MYLAR會自然捲曲~不易服貼)
4.斜坡機應使用幾層玻纖布較恰當
(現有300-180-100G/M2~單面使用2層180G+1層100G~用手指依然押的凹)
(承本例~每DM2玻纖布約10G~膠約5G)
5.我的方式採噴漆於MYLAR上~但漆的表面硬度不佳~容易刮傷
6.試做品~明顯的~表面已光滑~但波紋則揮之不去

試做品~黃色的玻纖布尺寸等於或小於保麗龍~造成邊緣沒玻纖布
黑色玻纖布尺寸大於保麗龍許多~上下邊緣已相接~非常難切割&打磨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一下,不对之处请高手补充
1 。 第3种比较合适,保丽龙后缘要切去几个毫米玻纤要延长几个毫米这样成型后后缘再裁切成设计弦长
2.   玻纤裁切的要比离型片大些,放在离型片上刮胶后再把露出部分裁剪掉
3.  离型片弯曲可以放在重物下压几天就好用了
4.  没有做个这种机型,所以到底用多厚的布无从回答 ,不过你用2層180G+1層100G~用手指依然押的凹我觉得不太正常,这样的厚度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
5.  灌装自喷漆硬度非常低,可以喷聚酯漆和聚氨酯漆
6.  这个问题因为没见到你有清晰的图片所以不好判断,就我所遇到的喷漆表面出现波纹问题做如下回答: 1:与喷漆膜硬度不佳有关系,2:离型片表面打蜡厚度欠缺造成分离时漆和离型片有些粘连(蜡膜厚度不够造成自喷漆的溶剂融化蜡膜)一定要多打两遍

PS:你所说的保丽龙是不是颗粒状的泡沫,如是做斜坡机就不太合适,这种泡沫密度低造成你所说的表面用指甲押的凹,最好用保温用的PS板

楼主:
感謝FLYING FISH指點

日前做了些不精確的破壞測試
發覺部份EPOXY並未完全滲透/黏合玻纖布
(我是塗完ㄧ層~重鋪布~再倒ㄧ次EPOXY)
也許改把3層布鋪好再做一次倒EPOXY

的確~許多不完美都建築再保麗龍上
包含邊緣略微塌陷&波紋
(並非噴漆瑕疵~而是反射的影像不像鏡子平整~會變形)
&用手壓的凹(雖然表面玻纖90%會彈回來~但內部保麗龍已凹)
元凶應該都是保麗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