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画好了,这样做可以么

楼主(2007-12-16):
 改了下 AGONG版幽灵战机 我想应该可以飞

网友:
热怪热好,做出来啊

楼主:
热怪热好啥意思

楼主:
有没有牛人告诉这样的造型符合空气动力学么

网友:
SC里面的?

楼主:
 是滴 我改装了一下

网友:
这是?????手扔的????

网友A:
建议机翼的下反角, 改成上反角. 这样会很好飞的.

等楼主飞熟了, 再把上反角改为原设计的下反角.

/=======================================

重心应尽可能低, 电池舵机之类的,都装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机翼的下反角, 改成上反角. 这样会很好飞的.

等楼主飞熟了, 再把上反角改为原设计的下反角.

/=======================================

重心应尽可能低, 电池舵机之类的,都装在下面.

  这样 说来说去 还是塞斯纳那样最好飞~I  GOT IT..

网友A:
图片上有句话, 可能我没说清楚.

你的设计中, 好像去掉了垂直尾翼.
为什么许多飞机有垂直尾翼呢?
因为有垂直尾翼, 飞机的方向安定性好, 不会容易进入螺旋下坠, 以至炸机.
按照你的设计,如果有垂直尾翼,放在尾杆下面直接触地, 可能更好看一些.
这样与你的设计的外观是吻合的.
如果你实在看它不顺眼,你就去掉它吧.

关于飞机的控制,请参考我发给你的照片.

你发的图片小,没看到升降舵在哪里,总不致于这飞机就WC里的一样,就在同一高度飞行吧,不降落了?
方向舵放在机翼下面,力距太短,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有句话, 可能我没说清楚.

你的设计中, 好像去掉了垂直尾翼.
为什么许多飞机有垂直尾翼呢?
因为有垂直尾翼, 飞机的方向安定性好, 不会容易进入螺旋下坠, 以至炸机.
按照你的设计,如果有垂直尾翼,放在 ...

厉害厉害。。懂了..

把整个屁股去掉可以不 那样比较科幻...

网友:
图画的真棒

楼主:
已经画得很差了。。作为一个美校的学生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厉害厉害。。懂了..

把整个屁股去掉可以不 那样比较科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懂了..

把整个屁股去掉可以不 那样比较科幻...

不可以不要尾巴.

我玩儿那么多年,现在飞没有尾巴的飞翼机, 都感觉有些紧张, 飞行时, 需要双眼紧盯着飞机, 不停手工修正飞行姿态.
如果回头跟旁观的PLMM说上5秒钟的话, 那飞翼机就准炸了.

加上尾巴就好多了, 你不但可以回头5秒钟, 一边跟MM讲话, 一边数清脸上的豆豆.
而且,可以一只眼睛看飞机, 另一只眼扫描MM.
甚至可以手把手的让MM也动一动遥控器.

楼主:
嘿嘿..有MM我就不飞了..直接带MM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rCraft   Terran [wraith]

 我就是喜欢游戏里的东西

网友:
可能我的表述又有问题.也许是因为我们之间代沟太深的原因.

首先,我是比较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当然,付款的性交易除外.
其次,我的意思是说无尾巴的机不好飞.可能表述比较夸张一些.
最后,之所以要求能够一边看妹妹,一边飞飞机,主要是因为新手飞行时,操纵手感不够细腻,如果飞机安定性不够好,很容易就炸了.

对于一个有大量飞行性经验的人来说,检验一架飞机是否好飞,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
1打开油门,看飞机能否自动起飞.
2让飞机盘旋,然后,把遥控器放在地上,看它会不会摔下来.
3平飞,对准跑道,关上油门,松杆,看飞机能不能平安着陆.

想一想在星际中,只需要选中飞机,Ctrl+Click 一下,它自己就飞过去了.不需要人操纵.
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在敌人的矿厂边上修个地堡,再放2个燃烧兵2个土兵进去.把农民杀光光之后,再回过头看看看你的飞机.
然后,发现它还在那儿飞.

楼主:
 我只是带MM回家玩星际阿
 我能看懂你说什么 俺语文经常考第一 米问题的

楼主:
看到了 打开很慢。。

楼主:
LEGO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凭记忆画。。。

楼主:
第二个和你那个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和你那个一样的嘛

第二个的确跟我那个差不多,我的那个跟你的那个也差不太多嘛.
你的那个飞机是打算飞上天的啊,而我的那个飞机是能够飞上天的.
第一个飞机就是你要的飞机,但是,它虽然能飞,但是很难飞.第二个飞机不是你要的飞机,但是它再怎么不讨你喜欢,也是一架军用飞机喔.看下面的图.

网友:
以色列的那架无人战机,机翼特别的长,而 Wraith 的机翼就短许多了.
我折中了一下,在好飞的原则下,让机翼胖胖的,更像 Wraith,而不是以色列那架.

网友C:
  星际里的飞机不是靠空气动力的原理飞的, 那些地方可能连空气都没有- -| 人族的兵都是带头盔的。

网友:
楼主的 AGong版Wraith 与目前比较流行的 翼龙,330,比斯等等,等等,等等,相比,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

1双尾杆.在流行的模型机种中,据我所知,只有 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斗机.
2单发推进式涵道.流行的模型机种中,单发的占绝大多数,推进的机机就不占多数了,其中是涵道的只占少数.

在这么多机型之中,我所能找到与 AGong版Wraith 最相近,而且是能够飞行的玩具模型之中.只有发给楼主的照片上的机型是可以的.

而且这机有足够的发挥、修改空间,只要改动不是很大,是不会严重破坏飞行性能的。
只是机翼这一块儿,不可以是 Wraith 的下反角式,换成其它机型,整个下反角出来,都会很难飞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星际里的飞机不是靠空气动力的原理飞的, 那些地方可能连空气都没有- -| 人族的兵都是带头盔的。

虫虫的水母也是一个例子,那么小的体积,装了那么多的虫子,完全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充氢气甚至抽成真空去产生浮力。

楼主:
无人侦察机?

楼主:
 星际原来不是在地球上的 那我去火星试飞

楼主:
去睡午觉囖~ 过几天找架塞斯纳来飞飞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睡午觉囖~ 过几天找架塞斯纳来飞飞先

如果打算把你的第一次性飞行献给 Cessna, 强烈建议找一位老手带飞.

飞上天后,可能不太容易把她给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把你的第一次性飞行献给 Cessna, 强烈建议找一位老手带飞.

飞上天后,可能不太容易把她给弄下来.

我第一次飞赛思那降落时把浆和机头搞怀了.....全身擦伤的地方好多........没人带我飞.......唉..没办法,内蒙这玩模型的好少啊....

楼主:
KT机一套600多怎样..听你们说我越听越怕..

楼主:
这样600多
电子部分装起来不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600多
电子部分装起来不难吧?

这是闽南天空卖的吧,我感觉电子部分装起来不难

楼主:
这都知道 难道你是老板  到时不懂问你啊 那玩意儿我可是见都没见过 。。。

楼主:
 买这套好不。。给点反映~~~

网友:
建议找老模友带飞, 否则:

如果楼主只是比较聪明的, 而不是极少的那种有天赋玩航模的人(据我所知, 论坛上只有不到10位模友是只在练习模拟器之后,便首次独飞3D即成功起降, 其中只有1-2位还是先练习竖着飞再横着飞行).

飞4通 Cessna 的效果, 应当是在无风的天气, 能成功把飞机飞起, 但是, 着陆会很暴力, 有可能会断桨或者断垂尾方向舵.
中单翼的KT机的话, 估计出手后5-10秒钟才会炸掉.

楼主:
 说说着陆的大概动作。。我想应该不会暴力到哪里去吧。。。。。。。不会降落的话 关油门 只控制方向慢慢滑翔下来行不..

网友:
我遇到新人比较多的情况是:

1 安定性过分强的. 飞机容易起飞, 但是很快就被越飞越远, 直到没信心飞回来. 飞丢.
2 安定性一般, 能够起飞的, 飞机爬升还未完成, 就因为方向舵打的过分而且时间过长, 飞机失速螺旋的现象, 然后, 改出后, 又过度打向另一边, 反复几次, 终于彻底失速, 炸机.

至于降落:
Cessna 的确是可以关油门对准跑道后只控制升降舵平稳降落.
比较有美感的是, 带一点儿油门, 把飞机开到地面, *****(此处省略若干字) 然后, 关掉油门滑行减速, 拉杆让机身触地停稳.

那架中单翼3D机, 看上去是无起落架的, 至于它应当如何降落, 我就不敢随便乱说了, 因为我现在自己飞KT3D, 着陆都还是比较暴力的那种.
只有一次, 在南京飞一位模友的双翼机, 由于翼载很轻, 所以, 是关了动力滑翔降落.

网友:
楼主, 我回复你的贴子都是认认真真, 于情于理, 于公于私, 你帮我设计的涂装, 确是随手那么一画, 比你自己画的图差远了.

楼主:
  掉到一定高度我时候我跑步过去用手接

网友:
这架模型飞机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图装不用画出素描关系啊

网友:
布丁........... 你家的貓很多哦.........一排...比你的機還多咧

网友:
我也正在装泡沫3D机。。新人第一次飞3d还知道是什么样。。不过我感觉告诉我我试飞时一定很拉风。。。。

网友:
做好了一架, 看像不像.